求助:怎样连接这个程序控温电路呢?

楼主(2007-01-15):
需要连接好一个程序降温电路,通过---变压器(220v/12v),整流半导体,程序温度控制仪(交流,pt100),感温元件(pt100热敏电阻),半导体制冷片来达到程序降温的效果.
出身化学,对电学的东西一筹莫展,还望各位大侠拔刀相助!!!

网友A:
感温元件接在温控仪上信号输入端,温控仪220V的电源,找好信号出端.就这样吧,我也不好说了

网友B:
首先:仔细阅读,温度控制器操作手册。
然后接线,设定参数。包括:设定数粗的传感器类型,P、I、D,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控制方式选择为“制冷”。好了就这些。

楼主:
程序温度控制仪有两个主控输出单元,一个常开一个常闭,不知道应该用哪一个.一般的pt100程序控温仪的输出端是直接输出电流信号还是输出脉冲信号呢?如果想转化成电流信号再将制冷片直接接上去以达到匀速降温的效果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C:
pt100不可能实现匀速降温的,主要把温控仪表的接线看说明书接好了,其他的就好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