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FX2N-232IF编程

楼主(2007-01-15):
各位高手大家好,我现在正使用三菱FX2n—232IF与电子称编程,可是PLC却得不到反馈值,可不可以给我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电子称通讯协议:7位,偶校验,停止位1位,波特率2400,控制线标准RS232C,附加CR,转换不可用,数据长度16位。
因电子称设定每0.1秒输出,所以RD灯不停闪烁,我的程序执行一次,SD灯闪烁一下,用GPP监控,可是没有任何数据接收,乱改了通讯协议,SD灯还是会闪烁,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我的邮箱juzr.juzr@yahoo.com.cn
QQ:9446226
急!多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哪里的。电子称和PLC远的话,比如超过15M,那么用RS485较好些。这是硬件方面的要求。
一定要把PLC的通讯特性设置和电子称的通讯特性设置一致。比如电子称是7,E,1,在PLC的D8120要设置成对应7,E,1的数据。我的网站:plc.123ye.com。我生产三菱PLC的编程电缆,FX、Q的都有,也有其它PLC的编程电缆。
我的email: zhuyongjun02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