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BB的DCS AC800M的网络架构与西门子S7系列组成的网络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07-01-15):
请问ABB的DCS AC800M的网络架构与西门子S7系列组成的网络有什么不一样?
例如:西门子的编程在控制层PLC上面,而ABB的编程在那里?
     西门子网络架构中,PLC处理的所有的I/O点的信号,而ABB的DCS的信号是不是也是有AC800M来处理的?还是有上位机电脑来处理的?
     像恒和CS3000的DCS系统究竟在网络架构和信号处理,数据运算等方面与西门子S7系列PLC组合成的网络架构有什么的不一样?
  谢谢!请高手指点密经!

楼主:
同志们给点指点好吗?谢谢!

网友A:
是的,ABB也是用下位机处理程序的,也就是说程序全部在ac800m上

在换句话说上位机全部死光光也可以撑点时间的,就是没办法控制了,哈哈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
在网络架构上,AC800M和西门子S7-400H 是最相似的系统.
一样的冗余以太网通讯,一样通过DP来连接IO站.

就连上位的软家系统也是很类似的风格.
800XA和PCS7一样的都是C/S架构的风格.
当然也一样的使劲吃硬件配置.

架构上的差异并不大,只是AC800M/800XA更像DCS,
比如只能下载,不能上载.比如十分简单的SOE,比如更加简单的Io冗余.而PCS7则更像PLC而已.

楼主:
一般ABB的DCS的编程软件CBM无限点的价格多钱左右??????????

网友B:
CBM现在叫CCB,是给硬件编程的软件.
基本上免费送的,
而AC800M的上位系统800XA System是收费的,
且费用十分的昂贵,具体不详.
不能跟一般的无限点组态软件来比的,价格差的太多了.

网友C(2009-01-17):
 我做个ABB的系统,有什么问题可以加QQ23288399一起讨论下。

网友D:
CBM没有软狗,也没有硬狗,找个用就行了。

网友D:
AC800M 下层的网络架构是PRIFIBUS DP和MODULBUS;

SIEMENS下层的网络架构是PRIFIBUS DP。

上层都是以太网。

当然上位机采用什么架构,还要看采用什么组态软件。

网友E:
学习了,正在了解ABB的系统,请问ABB的AC 700F是否不支持冗余?

网友B:
AC 700F  不支持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