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to22做串级调节

楼主(2007-01-15):
以前用过Opto22的东西,有一个问题不知道现在解没解决:
做一个串级调节,应该是主调节器的输出做副调节器的设定,但是在FactoryFloor软件中PID的输出非要是一个AO点,当时也没办法,只好多设一个AO,现在情况如何了?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现在的PID输出可以变量,你也可以在PID里面的输入或者设定用别的PID的输出.现在肯定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