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路

楼主(2007-01-15):
各信高手,我想问一下什么叫"两线一地制"它在线路中对漏电开关有什么危害?怎么会引起误动.

网友A:
所谓"两线一地"指:一火,一零,一地,姑且称三线制,通常家里的插座都是如此.
对漏电开关有何危害? 说法错误!一户一相进线,必须用漏电开关,怎么会有危害?
误动的说法,几乎不存在.漏电开关动作了,说明线路或负荷存在漏电现象,所以,开关在起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