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线一地制

楼主(2007-01-15):
各信高手,我想问一下什么叫"两线一地制"它在线路中对漏电开关有什么危害?怎么会引起误动.

网友A:
两线一地制,相当于三线制的单相接地运行,只适用于3~10KV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线路两端一相接地用大地作一相导体,用两线输送三相电能,节约1/3导线;在经济困难时期曾发挥过一定作用。两相一地制只能和两相一地制相联,对通讯有一定影响,有些故障保护不动作。现在有些规定明确指出禁止两线一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