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用漏电保护

楼主(2007-01-15):
今天见台湾产变频器柒点五KW输入可用10-30ma漏电保护负荷是电动机,说明书讲变频用1GBT.可我门用施耐德变频带5.5kw水泵输入不能用漏电保护,不知是何原因,是1GBT的问题?老师请指点.

网友A:
不是手持工具用漏保干吗,保护的是什么?

网友B:
跟IGBT无关
一般不主张把漏电开关用在电动机负荷,原因是怕漏电开关太灵敏(只有10_30MA的漏电保护值),会误动,影响变频器和电机正常工作.
你可以选用带分励脱扣器的断路器或跟本就用普通的动力型断路器就可以.
变频器本身一般都带有多种保护.

楼主:
可我们的恒压供水用7.5KW两台22KW一台17KW一台,全部用施耐德变频,它说明书讲用空开.台湾产变频用与槊料挤出机,前面用漏电对操作工人有安全保障.只是和同行探讨一下,同是变频为何不一样,我知道电磁灶用1GBT,供电可用漏电,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