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连接这个程序控温系统的电路?

楼主(2007-01-15):
    需要连接好一个程序降温电路,通过---变压器(220v/12v),整流半导体,程序温度控制仪(交流,pt100),感温元件(pt100热敏电阻),半导体制冷片来达到程序降温的效果.
    程序温度控制仪有两个主控输出单元,一个常开一个常闭,不知道应该用哪一个,输出端是直接输出电流信号吗?那接下来要接什么?能不能直接在输出端接变压器然后再通过整流半导体将电流转化成直流然后供给制冷片...
    小妹出身化学,对电学的东西一筹莫展,还望各位大侠拔刀相助!!!

网友A:
按常规是接开,如果电流超过5A,加个小继电器

网友A:
 按常规是接常开,如果电流超过5A,加个小继电器
alanxiaohefang@163.com

楼主:
一般的pt100程序控温仪的输出端是直接输出电流信号还是输出脉冲信号呢?如果想转化成电流信号再将制冷片直接接上去以达到匀速降温的效果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B:
程序控温仪的输出端一般是节点信号,你可以用来控制变压器(220v/12v),整流半导体,制冷片的通断来降温,在控温仪上设好起停温度即可。程序控温仪输出脉冲信号一般是用来系统计量的。

网友C:
控制变压器初级即可

小俊!

网友:
你得看他的温控仪表是什么输出模块,如果是继电器输出那当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