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相交流电动机直接起停用断路器

楼主(2007-01-15):
 请教关于单相交流电动机直接起停用断路器
单相交流电动机额定电流11.5A,拖动一台砂带机用,正泰的三相交流电机启动器(NS2-25  9-14A)直接启动,经常烧坏触点,是不是因为电容的原因呢?那么,应选用那种断路器合适呢?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我记得电动机启动电流好像是额定的2~6倍。

网友B:
三相交流电机启动器控制单相交流电动机,可以吗?
如果可以,需要设置一些参数吧!!

网友C:
起动器加大一级.或不用起动器起动,直接用DZ63-D15A(1P)开关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但是 起动器加大一级的话,还能起到过载保护的作用吗?DZ63-D15A(1P)开关有短路保护吧?
电动机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4-7倍,交流电机启动器应该能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