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FPsigma通讯问题求救!

楼主(2007-01-15):
FPwin2.52对FPsigma-C32 control unit
Afpf2543h FPG-C32TH ver3.01 060714[/b]连接plc,提示不支持plc型号,无法通讯.
但对FPsigma-C32 control unit Afpf2543h FPG-C32h ver1.40 050624[/b]却通讯正常.是什么原因呢?
两种plc有区别吗?怎样才能正常连接FPG-C32[b]TH[/b] 呢?
高手指点,叩谢!

网友A:
fpwin2.6即可

网友A:
FPG-c32TH是FPG-c32T的高速版本,程序容量32K

网友B:
2.61,2.7版本才行,QQ发给你,联系方式:QQ:525344588,MSN:XUERHONG@HOTMAIL.COM.手机:13601715076

网友C:
软件是向下兼容的,也就是说最新的软件可以对任何新旧固件版本的机器进行操作,而最新固件(FIRMWARE)版本的机器一定要配合最新的软件才能实现它的功能!所以,你用现在正式版本FPwin2.7绝对没有问题的,请去向所在地区松下电工代理商或所在区域的松下电工分公司问询!

网友B:
楼上杨工,很牛吗!有空来坐坐

网友C:
楼上的公司是在上海吗?小弟才来几天,以后请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