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动阀,电磁阀!

楼主(2007-01-15):
本人初次接触电动阀和电磁阀,急需带反馈信号(形成开关)的电动阀和电磁阀,目的是:得到阀的开关状态信息,本人联系方式,qq:3937107

网友A(2009-01-11):
电磁阀有的会带有磁性开关的,看你怎么选择了.

网友B:
这样的话可用电动执行机构。

网友C:
我们公司产的电动阀完全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上海蓝帕控制阀门有限公司

郭志伟13764138562您身边的控制阀顾问!

网友D:
这个简单吧 得看您要啥阀类了,随便加个反馈器 就ok了 QQ57795589

网友E:
嗯,同意楼上的方法的,  也可以考虑执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