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铸铁焊接技术。

楼主(2007-01-15):
厂里的电动机,机脚全部断裂了。想把它焊接回去,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焊最好?焊接介质用什么?以前我们用过铸件焊条、不锈钢焊条,采用普通焊机焊接。总之用下来的效果总是不怎么好。在这里请问大伙,应该用什么焊接材料,采用什么样的焊接工艺?

网友A:
铸铁就是不好焊,谁让它是铸的呢

网友B:
如果是想把断开的脚再焊上去~这效果确实不好!
建议重焊一底座上去~~如果不是齿轮传动的话,一般没问题!这样可靠性较高些

网友C:
用大点功率的电焊机啊。我以前用不锈钢焊条焊过感觉还可以。 焊接铸铁,关键在于热焊的温度控制,把工件加热到650度左右开始焊接,焊接工作完成后要保持温度并逐渐降低,否则很快又会坏的。

网友D:
焊接前要加温,铸铁焊最主要的是保温,焊接后要用石灰埋起来,保温到常温.

楼主:
TO,高兴学习,55KW的电机。可能要挖1个立方的土坑。累呀

网友E:
  我们一直用不锈钢焊条焊接铸铁件,感觉效果还可以,一般不用加热和保温,焊完机件不开裂!你可以一试!

网友C:
我用喷灯保温的,用不锈钢焊条焊接最好加热,焊接完成后用喷灯保温并逐渐降低,这样绝对可靠

网友F:
加一块铁板在下边用螺丝联接.

网友G:
不用加热,直接<<铸308>>冷焊,关键是焊前开坡口,除油,焊接时要选定合适的电流并及时敲打,消除内应力,我用此法焊过许多铸件,如弓锯机的上滑块,摇臂钻床的摇臂,汽车发动机壳体,50KW电机外壳,80T冲床齿轮,蜗轮减速机外壳等,焊后要及时打磨外表.我焊接的许多铸件多的已使用十多年,至今仍然在使用,铸铁冷焊主要是手工技巧,全凭经验,多练自然就成.

网友C:
不瞒楼上的兄弟,或许是手气问题的原因,我用不锈钢焊条冷焊铸铁从来没有成功过。

网友H:
你可以试一下铜焊.

网友I:
呵呵,壳体.镶轮齿也干过若干了.

网友J:
 既然机角能断,说明外力足够大。
建议另加一块铁板

网友K:
正有一进口电机摔烂,还没修好,学习一下,继续顶。。

网友L:
模具老兵: 高手。

网友M:
用生铁焊条或不锈钢焊条都可以,焊接注意温度的掌握,否则有继续炸裂的倾向.局部温度不可过高.建议使用大功率焊机,采用多点焊接的方式.即,不要在同一地方连续焊接,防止开裂.
注意:焊接后强度不如原来的.

网友N:
还是打孔后加铁板!

网友O:
用生铁焊条,焊接前必要用氧焊
枪对焊接件预热到微红状态,然后直流焊机焊接就好了

网友P(2008-01-06):
用c808铸铁是实芯焊丝,常温焊接,不需要热处理,也不出现裂纹。方便极了。效果好极了。

网友Q(2008-10-22):
!7楼说法是正确的,我是有经验的!亲自试验后你就会知道!重要的是前一步加温和末后保温!焊接过程肯定都可以掌握!

网友Q:
用铸铁焊条亲自试验后你就会知道!重要的是前一步加温和末后保温!焊接过程肯定都可以掌握!

网友R:
3楼和9楼的朋友讲的都是焊接铸铁件的好方法,主要是焊件大小和焊件材质的关系,我在焊接中认为,大件和高标号铸件要加热和使用镍基铸铁焊条,普通小铸件可用不修钢焊条.温度不够,焊条不好会开裂.

网友S:
焊接的终究不是很结实。先将底座大好坡口,气焊加温到一定温度开始焊接(不锈钢焊条或铸铁专用焊条)应该点焊,再使用工具敲打焊接点(以此改变焊接点内部结构)焊接好后绝对做好保温工作,否则焊接处全部开裂。也见过有人用压缩机活塞环用气焊焊接提高强度

网友T(2008-12-28):
大家好   请问下 141汽车发动机刚体冻裂了 是铸铁的  用什么旱接 能旱住 用什么 旱机旱条

网友U:
铸铁焊接需要专用的焊条才行,具体型号到机电市场问问

焊接时需要局部加热到200°左右焊接裂缝处,否则冷却后会裂开

网友V:
焊接的终究不是很结实,焊接后再打孔加铁板进行第二次加固》》》》》》》》》》》

网友W:
我们一般用506焊条焊接,还将就可以用

网友X:
焊接前要加温,铸铁焊最主要的是保温,焊接后用气焊保温。

网友Y:
用亚弧焊是试一下,最好重新焊个底座

网友Z:
用大点功率的电焊机啊。我以前用不锈钢焊条焊过感觉还可以。 焊接铸铁,关键在于热焊的温度控制,把工件加热到650度左右开始焊接,估计这时电机就回姥姥家了

网友AA:
用507/508铸铁焊条,焊机打反接,常温焊接,

网友AB(2009-01-27):
电机的机座断裂,我一般是让人做一抱箍,原断脚处加铁板。

网友AC:
用氧气乙炔气体火眼加热焊接处,用镍芯的住铸铁焊条焊接,完毕。回火十分钟。再将焊接的地方埋入白灰里面(深度大于10CM,白灰一定要烘干)

网友AD(2009-03-19):
C808常温铸铁焊丝产品介绍
贵州德思威焊业有限责任公司研发、生产和销售C808常温铸铁焊丝(CO2气体保护焊丝,直径0.8毫米,专利申请号:2007102035679,产品执行标准:Q/DSW01-2008),主要用于球墨、灰口、可锻、白口铸铁等装备件,以及各种锻钢装备件的焊接焊补,而且还可用于各类铸铁件与各类铸钢件的焊接。焊前不预热,焊后不需热处理,可机加工。可广泛应用于石化、冶金、铁路、管道、造船及修船、锅炉、水利水电、工程机械、车辆制造及修理、消防栓生产及修复等行业。
该焊丝经过严格审批,分别获得了国家科技部2008年第二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和贵州省科技厅2008年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资助,并获得国家科技部创新基金项目证书(国家科技部和贵州省科技厅网站公示栏均可查验)。
维柴动力等用户使用后反映,该产品操作方便,能节约成本和能源,切实提高生产率!
公司可提供产品使用的技术咨询及培训,同时,承接各类铸铁件焊接焊业务,希望联系与合作!
我公司诚招产品经销商,携手共赢!
公司地址:贵阳国家高新区金阳科技产业园标准厂房2号厂房3层
公司办事处:贵阳市金阳新区诚信路A7栋5层8号
联系人及电话::刘杰 0851-8330172 手机:13765748657
邮 箱: desiweic808@163.com
公司网址:http://www.desiwei.com

网友AE(2009-05-06):
水电厂闸门支铰铰轮(45钢)和接板(16MN)之间焊接采用何种方法好,焊后45老是裂。

网友AF(2010-02-25):
在仰焊位置怎莫焊好铸铁焊

网友AG(2010-06-16):
可以采用WE777特种铸铁焊条,用于修复生铁,生铁与碳钢的异种焊接的,工艺是采用最新的冷焊技术,焊前不要预热,焊接不做保温处理,详细情况可以与威欧丁(天津)焊接技术有限公司取得联系

WE777铸铁冷焊焊接相关案例:http://www.specialweld.com/?p=378

http://www.specialweld.com/?p=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