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带电的裸电线落入浅水中。

楼主(2007-01-15):
请问走进浅水会被电吗?要走多近才会被电呢?

网友A:
那与水质(电导率)有关,不同的水质是不一样的.

网友B:
10KV的室外地面远离8米的距离

网友C:
别迈步走,跳着走.

网友D:
据说曾有一好事者把一火线放在一男公共厕所马桶内(桶内已有半桶小便)
待人进去小便~~
大家说情况怎么样?
有点恶心啊~~呵呵~~

网友E:
对地难道不短路?

网友F:
肯定会带电,最好不走有水的地方
通知电业部门修一下

网友G:
电线掉在浅水中,只要带电,你挨着水(纯净\蒸馏水除外),和挨着电线有什么区别?所以,走在水中,必然遭电击!!
高压线8米以外安全,低压线,若在浅水里,以不接触水为上策!!

网友H:
要看电压是多大的,小心跨步电压触电.

网友I:
没见过农村里人用蓄电池在池塘里打鱼吗?

网友J:
这种事还是不干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