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愈式电容器有必要安装放电LED灯吗?

楼主(2007-01-15):
无功补偿柜自愈式电容器有必要安装放电LED灯吗?

网友A:
有些电容器的内部自带放电阻,带放电电阻的可以不带LED灯。
而有些电容器没有自带放电电阻,不带放电电阻的应安装LED灯。

网友B:
自喻式电容器内部内置放电电阻,但是要用专用接触器,最好是装上外部放电电阻。

楼主(2009-07-27):
最好安装,双灯,功率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