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如何检查真空接触器?

楼主(2007-01-15):
真空接触器密封较好。不知道应该多久检查一次。检查的项目有哪些?怎样操作?

网友A:
我们这里主要是检查辅助触头,还有就是二次电源通电检查二次电路和线圈及机械部分

网友B:
真空接触器密封较好,主要看动作次数。

网友C:
合上后测触头,不过一般测不出

网友D:
我们那用了两年多了,只在储能机械部分注过一次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