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0KVA变压器已有300KW的负载,我想加一台90KW的电动机,请问能够直接启动吗?

楼主(2007-01-15):
(无正文)

网友A:
90KW电机是先启还是后启啊?

网友B:
90KW先起,再启动300KW,足够。反过来绝对不行

楼主:
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吗?

网友C:
90KW不建议直接启动

网友D:
就是电网足够大,90kw不建议直接启动

网友E:
15KW以上的电机都应根据情况采用相应的措施启动,对于90KW的电机更应该不要直接启动的好

网友F:
还是用软启动吧!

网友G:
不能直接启动

网友H:
傻才会直接启动。

网友I:
是否能直接启动,和你变压器的容量有关!
笼统来讲,一般变压器允许带负荷直接启动的值,是变压器本身容量的30%,你的变压器是560KVA,相应的带负载直接启动值为180KW左右.
如果,先启动90KW

网友I:
如果先启动90KW的电机,而不带300KW的负荷,理论上可以直接启动,但是实际运用中,只好不要这样做,启动冲击很大,对线路和设备潜在的影响很大,减少使用寿命.
如果已经带300KW的负荷,你再直接启动90KW的电机,危险啊!560KVA的变压器负载率是多大?正如上面大家所说的,不能直接启动!!

网友J:
18KW以上的电机都不直接启动,90的就更不用说了,用别的办法吧,那个打游戏的,你游戏多了吧?知道电机的启动电流是多大吗?90的直接启动你用多大的空开呀?真是在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