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度的不锈钢铠装热电偶经常烧坏。。。

楼主(2007-01-15):
1200度的不锈钢铠装热电偶(外面还有一层铁管护套)经常烧坏。。。,请问是否我的选型不对,有更高防护等级的热电偶吗?

网友A:
现场是什么工艺环境?该点的温度范围是多少?

楼主:
高炉炉壁测温,常常烧穿,有明火

网友B:
选择分度号为S R 或 B的,你用的应该是K的

网友C:
我告诉你:
    选择S分度热电偶,不是铠装的,外面是白色陶瓷管那种!

网友D:
如果仅仅是高温1200度的没有振动和压力,可以选刚玉质铠装热电偶,你如选选择分度号为S R 或 B的,可能要换变送器仪表及调正参数。

网友E:
老菜鸟说得对,在陶瓷业来说,1200度并不算高。使用上述介绍的产品,能满足使用要求。价格相对较贵。

网友C:
    另外,在低于600摄氏度的没有火焰的低温区,我们采用的就是楼主说的铠装热电偶。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C:
我刚毕业那两年在陶瓷厂工作,我们窑炉高温区用的就是那种白色陶瓷管外套的S分度热电偶,窑炉工作温度一般在1100摄氏度左右,热电偶可以用3年!

网友C:
为什么有火焰的地方不建议采用铠装热电偶呢?
    因为火焰烧铠装热电偶的话,对铠装护套会有很大的氧化作用,铠装护套寿命就很短。
    有火焰的地方就采用陶瓷套管的热电偶。

网友C:
铠装热电偶和陶瓷套管热电偶的比较:
    1、从机械强度来说,铠装热电偶比陶瓷套管热电偶要优越N倍——铠装护套用脚都不一定踩得坏,而陶瓷套管热电偶不小心掉在地上就碎了。
    2、从耐氧化角度来说,铠装热电偶比陶瓷套管热电偶要差得多。如果在火焰中工作,前者很容易受到氧化,而后者不会。比如说,如果在1150摄氏度的火焰中工作,前者寿命可能最多只有几天(铠装护套就“洗白”了,不过热电偶丝还可以正常工作),而后者可以几年。

网友C:
还有,有个名词需要注意——“明火”。
    在陶瓷行业,明火是指用肉眼能够看见火焰,属于不完全燃烧;
    而看不见“明火”并不表示没有燃烧,而是在充分燃烧——燃气与空气的混合比例恰当,处于完全燃烧状态,对着炉壁,你可以看见高温气体的流动。
    具体相关工艺请参阅热工相关资料。

网友F:
学习!!

也可用右英护管

网友G:
老菜鸟说的好

网友H:
  我在玻璃行业工作,用的是S型的,外面是石英,陶瓷的那种,一年难坏一次。我的温度到了1800度。

网友H:
使用时,一定要先慢慢烤下,不要一下放到测温处,至少要500度时,再放,好点,不然会爆,这点极重要。还有一种B型的,你是用不到的。

楼主(2009-07-27):
这是我以前的困惑,我认为放弃热电偶才是最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