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每车一次小走一个C

楼主(2007-01-15):
基本问题就是标题了,希望大家帮我解决一下谢谢!是不是伺服的编码器脉冲没有写对?还是间隙需要补尝呢?请指教!我QQ是251238338

网友A:
数控车床每车一次小走一个C?
=======================================================================
什么意思?

网友B: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1-15 20:35:00 发表的内容:
  数控车床每车一次小走一个C?
======================================================================…
--------------------------------------------------------------------------------------------
 意思是每车一个零件就会误差1个丝

网友A:
哦!是这个说法!
那么误差稳定吗?稳定的话,就编程补回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