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6RA70的扩容问题

楼主(2007-01-15):
请教大侠,望不吝赐教

原来是6RA70/60A控制一台16KW的电机,现在想更换一台40KW的电机。

请教各位大侠需要在6RA70的硬件和参数方面做什么样调整。小子才接触西门子,望各位大侠说得尽量详细些。

网友A:
如果就是简单的速度控制就把电机参数设大就OK了
如果袭击到张力直径等计算那就麻烦了
可把以前的参数读出来
后把电机参数设进去做优化后把与那部分有关的参数设进去

网友B:
最好详细点

网友C(2007-09-02):
千万别用扩容的,故障很多

网友D:
有很多扩容的西门子例子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E(2008-12-02):
可控硅换106/14的,母排换掉,互感器要处理,内部参数要处理.不会比原装的寿命短.

网友F:
直接改会很麻烦的

网友G:
更换可控硅电流大于100A电压大于1400V,母排不必更换,但散热器要加风扇,互感器的负载电阻更换为原来的2/5,还按原来14KW参数输入电枢参数就好了。

网友H:
互感器的变比要更换吗?

网友H:
电流如果太大,互感器会饱和的,根本无法准确检测电流!

网友H:
除非采用二次互感技术,但检测精度降低、传输速度慢,电流保护不及时,而且电机模型也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