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PT100为啥要用3根线吗?怎样区别这三根线

楼主(2007-01-15):
谁知道PT100为啥要用3根线吗?怎样区别这三根线?有些PT100三根线颜色是一样的,有些三根线是两种颜色

网友A:
两线制热点阻的延长线也有电阻,并上一根线可以抵消环境温度带给导线电阻的影响,使二次表显示准确的温度

网友B:
两条颜色相同的红线实际上是接在PT100上同一点的(用万用表测量为短路),其中一条是用来做测量的,另外一条是用来测量该点的电压(此回路的电阻很大所以不会对检测构成影响),相当于一个电压的反馈,这就消除了在线路上的电压降对测量带来的误差.

网友C:
主要是做补偿用

楼主:
谢谢,PT100大都是接24VDC电压的

网友D:
下面引用由流川枫在 2007-1-15 22:17:00 发表的内容:
  两条颜色相同的红线实际上是接在PT100上同一点的(用万用表测量为短路),其中一条是用来做测量的,另外一条是…
--------------------------------------------------------------------------------------------
同意,建议搂主看仪表工手册。

网友E:
一根是补偿线

网友F:
电压不可能过高,要求恒流供电.

网友G:
补偿作用

网友H:
用来补偿,PT100就是个热敏电阻,一根线(一般为红色)连接在电一端,另外两根线连接在电阻另一端。不有画图了吧。

网友I:
可用万用表测,直通的两根为B,C线.另一根为A线.B,C线接电阻体一端,A线接另一端.用三线制是为了消除引线误差.

网友J:
PT100不需接电源的,三线制PT100颜色应该是红,白,黑,红和白之间有阻值,白和黑是通的,有项起屏蔽用。

网友K:
使用了电桥平衡,为消除线路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