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箱里有水,怎么处理好?

楼主(2007-01-15):
我们有一个控制箱,固定在了浴室的上面,而且线路也是从浴室里走的,每天浴室里的蒸汽都会在控制箱里存留积水,窟窿也堵过了,还用密封胶封过,可是不管用。想用透明胶封住控制箱里的出线口,可是出线口的上边就有一个线槽,不小心就会把线碰掉。各位给出个主意吧。

网友A:
改控制箱位置。放浴室上原本就是违反安全规章的。

网友B:
换地方呀

网友C:
赶快换地方,心里踏实.

网友D:
控制箱好象是不能放在浴室里的吧.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个地方

网友F:
不仅是控制箱要移出浴室,线路也不能在浴室内,虽然,你的线路布在线槽内,从你的描述看,有多处安全隐患.必须整改,不可大意啊!!

网友G:
安全第一

网友H:
   装个漏电开关,换到另外一个房间

网友I:
赶紧换地方,你违章了,箱子很生气.

网友J:
大家说的对啊,你那样是不行的,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只能是换个地方,把线路和控制箱一起换地方,防止更大的安全事故发生

楼主:
谢谢各位,可是现在早已经投产了,改地方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K:
做一个罩子,把控制箱罩在里边,蒸气在外边一层就凝成水滴下来了

网友L:
外加可以吸湿的东西,裹厚一层.内放干燥挤,

网友M:
里面挂一个红外线灯泡,我就是这样搞的,试试看!

网友N:
危险啦!!!!!生命只有一次!!!

网友O:
箱内加加热器,什么型号方式随便。使箱内温度高于环境温度。但记住以后千万不要把控制箱放在浴室。

网友P:
换个地方,

网友Q:
再加个套吧.

网友R:
能移就移不能移可用泡漠发哮来封闭进出线孔

网友S:
往控制箱里通压缩空气吹,里面形成正压,蒸汽就进不去了,效果很好,不仿一试!!!

网友T:
不能移箱就移浴室~~
不能移浴室就隔开配电柜吧~~
这不好玩!

网友U:
用防护等级高的电箱好些

网友V:
用大塑料袋包起来

网友W:
很危险呀

网友X:
用防护等级高的电箱,IP55以上的,进线口用硅胶堵上。船用接线箱都是如此的,防护等级要求高。

网友Y:
还是改控制箱位置。放浴室上原本就是违反安全规章的。
安全第一

网友Z:
赶紧换地方, 危险呀!!!!

网友AA:
1:换个地方  2:重新换个防水控制箱,进口用硅胶封堵。

网友AB:
用玻璃胶比较好,把可能漏的地方都堵住。

网友AC:
重新换个防水控制箱

网友AD:
用防护等级为IP66的箱子

网友AE:
硅胶加绝缘保护剂(用喷壶喷)

网友AF:
买一瓶填缝发泡才15元填上就的。

网友AE:
硅胶加绝缘保护剂

网友AG:
用防护等级IP67的箱子吧.

网友AH:
按照船用标准做,IP等级做高点.进出线走填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