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事一个电流和电压之间的问题

楼主(2007-01-15):
我们知道欧姆定律:I=U/R 电流和电压是成正比的,即电压大则电流大,电压小则电流小.
我不明白的是:如果发生相间短路的话那么电流剧增,电压减小,可能是零,还有一现象是从电厂出来的高压是电压高电流小,我有些晕,请教同仁!!谢谢关注!

网友A:
还有负载在起作用

网友B:
这很正常,不要再晕了呀。
你想想Q=UI就可以了。
哈哈,知识学得太多了容易混淆的了。

楼主:
Q是指什么了,猛然间想不起来了,P=UI*COSQ是知道的,请大家指教啊,真是晕了,哈哈!

网友C:
I=U/R 同时P=UI,短路的话相当于负载增大,电压小电流当然大大增加。
电厂是输出功率给用户的,高压电损小。多看看书会明白的。

网友D:
U=I*(r+R),r是电源内阻,R是负载。短路时,负载电阻接近0,所有电压几乎都落在电源内阻之上。所以电流会很大。如果电压降低,那是线路和内阻分担了电压,而电源电压本身应该没有变化。!

网友E:
高压线路电压高,电流小,是为了减小线路损耗而升致高压,现在的特高压和超高压远程输变电可以升到500KV的高压.
根据能量守恒,高压到用户变压器,被变成低压,所以,用电时电流大电压相对低.

网友F:
两个公式好好理解
U=I*R
P=U*I

网友G:
发电机会跳闸

网友H:
呵呵!真正的初学者.的确Q=UI,Q是功率是有功和无功的总和.P=UI*COSΦ这个是感性负载的有功功率,很简单用户只管有功就可以了,因为你的电能表是计有功功率的.无功的表只有供电所才有,所以供电部门会控制功率因数也就是COSΦ.现在国内的最高供电电压是550KV,这个电压1A的电流就是550KW的负荷.提高电压的目的主要是降低线损.这里还会涉及到了相电压和线电压,找些书看一下吧!我也晕了.

大菜鸟!

网友:
您是工程师吧?可能会一些高深东西,这些低级的您不知道.....能量守恒,您再回头看一下电工基础就行.....

网友I:
理论与实践有区别,在超导体与超电源应用前,理论与实践的差距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