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5):
我使用了两台AB PLC5-40L的PLC,我使用的软件是RSlinx Gateway,我打算用同一台装着此软件的台式电脑通过两个COM口分别连接到上述两台PLC上,即九针COM1连接1号PLC,九针COM2连接2号PLC,我的通讯方式均为RS232 DF devices.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COM2连接2号PLC成功,COM1连接1号PLC失败.在Auto-configure中,失败的原因为Failed to find the baud and farity, check all cables and switch settings! 可是我检查了电缆和PLC开关设置都没有错误(我检查的办法是用COM2连接1号PLC成功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失败呢?
我的参数设置如下:
Device:plc-ch0
Baud rate:9200
station number:00
parity :none
Error checking:BCC
Stop bits:1
Protocal :full dupl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