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安全保护:怎样区分人体和工件?

楼主(2007-01-16):
想在折弯机上加个安全保护装置,当有人手处在折弯机下时,禁止机器动作,而当工件处在折弯机下时不受影响。请教可采用何种方案?光幕?磁感应?机器视觉判断?

网友A:
这个不好说,要看你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方案。工件是什么材质?如果是磁性的,那我觉得光电配合接近传感器就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B:
这种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可以联络一下直接沟通会更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司-苏州钧信, 是专业承接视觉工程和传感器的一家新加坡独资企业。在苏州总部拥有一个独立的视觉工程实验室,视觉产品总类丰富,价格从两万起,致力于提供普及型的视觉方案,满足绝大多数的视觉客户需要。
2) 希望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能帮您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3) 若您方便,邀请您来我司考察。
如有疑问,请来电联系!
胡 勃
2007-01-17
*****************************************
电话:86-512-68781420(专线)、68097576(总机)
传真:86-512-68097691
手机:13451600868
邮箱:sales@servodynamics.com.cn
网址:http://www.servodynamics.com.cn
*****************************************

网友C:
使用SUNX安全光幕独有的"针对特定光轴的屏蔽控制功能",就可以满足您的要求,如有需要可来电联系.
邓先生:010-62658140

网友D:
这种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可以用接近开关试一下

网友E:
现在部分安全光幕有屏蔽功能,即可以根据板材厚度分别设置屏蔽1、2、3个光点(距离分别为14、28、42mm),这样板材过去遮挡设置屏蔽的光点数不会停机,而按照欧洲安全标准,人的手掌、手腕都大于40mm。所以,只要安全光幕与剪板机、折弯机的刀口距离大于安全距离即可(有欧洲标准计算公式)。
我在折弯机、剪板机制造单位工作过,大家一起讨论吧

网友F:
如果在机器动作过程中突然检测到异物可以安全停止吗?机械贯性怎么解决?

网友G:
我们有专业的用于折弯机防护的设备,此系统能持续检控滑枕的停车距离,折弯速度,以及爬行速度.如果折弯机超过任何一个参数的限额,将向机器发出一个停车信号,并显示正确的故障代码.当然,您也可以用安全光幕,但是如果您折的产品包括盒子的话就比较麻烦!
上海贝特威自动化公司在安全领域产品丰富,是目前安全产品比较齐全的公司,其产品包括安全光幕,安全继电器,安全连锁开关,安全地毯,触边,过程保护,激光扫描,区域防护等等等一系列安全防护产品
021-54481519-809李
lyli@shbetterwa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