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TPO4的程序怎么清除

楼主(2007-01-16):
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TPO4的程序怎么清除?

网友A:
直接下在一个空页面就可以了!

网友B:
先随便设置一个密码,然后在按ESC进入系统菜单,这时需要你输入密码,你输入8888,这时会提示你删除程序,确认就可以了。
其实这些在随机说明书中写到了。

楼主:
谢谢楼猪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