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行吗?

楼主(2007-01-16):
以前也没注意过,说工厂买了个卷扬机,380V,4KW的,安装设备时用,控制它正反转就是用两个按钮,直接也是接380V电,也不用接触器,还听人说这样用的很多,我说不安全,是我少见多怪了?

网友A:
当然不安全,用接触器控制正反转,可以互锁,避免误操作,引起的隐患,用接触器线圈,作为两个按钮线路,就形成了二次回路,也相对安全的多,支持的的提法;不安全!!

网友B:
非常不安全,尤其是启动和停止瞬间,按钮不能灭弧!!

网友C:
不安全,想死的可以这样用.呵呵!!!!!!!!

楼主:
那为什么市场上还有卖那种东西的,两个按钮的控制盒,说是就是控制电机正反转用的。我们采购的也不知从哪买的,听说我们现在厂里就有一个小一点的卷扬机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D:
市场上鱼目混杂,有很多成品的东西,本身就是来路不明,作为技术人员,我们的责任又大了点,买回来的东西,还要审查,看是否可用.
否则,等到出现事故,责任只能是我们自己承担,到时候你有口难辩论!

楼主:
谢谢,可惜东西我见都没见到,直接拿现场去了。这些设备一般也不是我管,只是他们现场接线时(不是电工)不会了,问问我我才知道的。我还怕是人家都这么用,是我多管闲事了。可要真有那么危险,我知道了,怎么能不管啊。

网友E:
市场上也能买到那种控制盒一样的东西(外面有两按钮)
好象叫电磁起动器吧
里面本身带接触器的
不过一般只适用于功率不大的电机(小于4KW)

网友F:
这样绝对不行!

这么点小钱也要省!

怕了你们了!

网友G:
  倒顺开关见过,电磁起动器也见过,控制正反转就是用两个按钮没见过。

网友H:
这种产品比比皆是,只不过是缺少发现而已

网友I:
最好别用,那是在用生命去尝试,万一………………
用两个接触器联锁控制,也花不了多少钱嘛(100元足矣),还安全的很。

网友J:
小功率控制有这样搞的,两按钮一般是带机械互锁的。

网友K:
  楼上说得都是啊,那么不安全万一出了事故那怎么办啊?

网友L:
这两个按钮大概也不是什么普通按钮吧,说不定里面有什么特殊结构呢,没看到实物不好评价的

网友M:
我觉得你说的应该是像正倒开关一样的东西,是生产厂家把外形做成了按钮盒一样的而已,用它的触点可是控制小容量电动机的通断和反向,但肯定没有用接触器方便,安全.而且这些东西质量都不怎么样,容易坏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