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转速问题??

楼主(2007-01-16):
请教:伺服电机的转速是不是由上位控制器,发出的 脉冲频率来控制。如果是,那么这个频率和电机的转速由什么对应关系吗?

网友A:
伺服電機上位控制器 在歐洲通稱放大器 在亞洲通稱驅動器 頻率越高轉動越順暢 另外歐洲多使用弦波 其平順較脈衝波效果好

网友B:
如果用脉冲来控制,那么电机的转速是由脉冲的频率来决定的,位移是由脉冲个数来决定的.单位时间内的角位移,不就是转速嘛?
另外,伺服放大器内部一般都提供了电子齿轮功能,同样的脉冲频率也可以对应不同的转速.

网友C:
楼上所述非常正确,公式化如下:

电机转速(rpm)=脉冲频率(Hz)*电子齿轮比/每转反馈分辨率(cpr)*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