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求助 历史表格刷新问题

楼主(2007-01-16):
(无正文)

网友:
你用的是通用版还是嵌入版?5.5版本还是6.2?
然后再在帮助中的关于中查看下版本号,告诉我,我看下。

楼主:
我的是 MCGS5.5 (01.0000)
64点通用版本

楼主:
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用 脚本程序策略当电机打开或关闭时用 !savedata(电机组) 存储了数据,用 历史数据浏览策略显示此存盘数据,但是当在运行时打开用此策略建立的窗口查看历史数据前面存盘数据没显示,只有显示当前的电机运行数据!为什么?
谢谢!

网友:
你把你的工程发给我,我给你测试下。

网友:
你说的有点乱。。我不清楚

楼主:
好的!我下班回家从QQ发给你!谢谢你!

网友:
你发的工程我测试了。
首先变量改变存盘有以下三种方式实现:
1:变量--存盘属性--选择,按变化量存盘,即可。
2:按钮--连接变量的按钮--脚本中加!savedata(电机组),即可。
3:策略--事件策略--事件内容--表达式的值改变的时候执行,脚本中加!savedata(电机组)。
你不能存盘的原因是:你用的是用户策略,只有该用户程序被执行的时候,同时,该变量变化的时候存盘一次。
另外你里面存盘的条件不正确。

楼主:
谢谢,茄子姐姐!
对了,我有没有其他的MCGS学习资料和教材啊,我看了MCGS的用户手册和参考手册,感觉里面讲的很简单,不能加深学习MCGS!

网友:
其实里面讲的虽然简单,但是功能都讲到了,但用的时候要结合在一起用,下面网站上有培训教程,你自己去下
http://www.hmitech.com

楼主:
恩!先下了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