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A/GPRS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楼主(2007-01-16):
CDMA/GPRS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主界面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菜单:所有操作的菜单选项:【操作】、【查看】、【视频】、【远端】及【帮助】
【操作】:对程序的整体操作。
“设置”:设置程序的运行参数;
“站点管理”:对站点信息进行管理,操作站点的入口点;
“启动服务器”:使程序处于接收服务状态;
“关闭服务器”:使程序停止接收服务;
“站点离线”:使在线站点列表中选中的站点或站点组离线;
“站点休眠”:休眠在线站点列表中选中的站点或站点组;
“站点激活”:激活在线站点列表中选中的站点或站点组;
“启动录象播放器”:启动程序所在路径的录象播放器程序;
“退出”:关闭程序。
【查看】:对程序界面显示的控制。
“控制台”:显示或隐藏控制台;
“信息栏”:显示或隐藏信息栏;
“激活站点显示方式”:改变激活站点在视频图像显示区域的显示方式。“单一”
表示只显示当前选中的站点;“平铺”表示所有站点以一定方式排列显示。
【视频】:对当前选中的激活站点进行操作。
“启动视频编码器”:启动当前站点的视频编码器以使其传输图像数据;
“暂停视频编码器”:停止当前站点的视频编码器以使其暂时停止传输图像数据;
“缩放显示”:如果选中此菜单项,则当前站点的图像以适应显示区域的大小进行
缩放显示,否则将按实际图像尺寸进行显示。
“视频参数调节”:对当前站点的视频参数进行设置;
“抓拍视频图像”:抓拍当前站点的视频图像并在弹出的窗体中进行显示,可以将
图像以BMP格式保存在硬盘上。
“启动录象”:启动当前站点的录象功能;
“停止录象”:停止当前站点的录象功能;
“移动侦测调节”:对当前所有激活站点的移动侦测功能参数进行设置。
“移动侦测开关”:启动/关闭当前所有激活站点的移动侦测功能。
【远端】:对当前选中的激活站点进行远程设置及控制。此功能只有超级用户才能操作。
“站点标识”:设置远端站点的模块内置标识。
“安全设置”:设置访问远端站点的用户密码(一个超级用户密码、三个普通用户密码)。
“静态IP设置”:设置远端站点内置的接收服务器静态IP地址。
“遥控端口”:对远端站点的I/O端口及辅助串口进行控制。
【帮助】:有关本程序的帮助信息。
“程序信息”:显示服务器的IP地址,并可以生成手动发送短消息的内容。
“关于”:显示程序的版本信息以及产品、公司标识等。

2、工具条:提供主要操作的快捷方式

3、视频图像显示区域:显示所有激活站点接收到的视频图像。
4、控制台:进行云台镜头的控制
5、信息栏:信息栏分成两部分,一是“站点簿”,显示站点簿中各站点的信息;二是“在线站点”,显示所
有在线站点的信息;

III初始化操作
首次运行接收服务器,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初始化操作。初始化操作主要包括“设置”和“站点管理”。
1、 设置
设置主要分为服务器设置,短消息设置、站点设置和移动帧测设置;服务器设置主要设置接收器连接Internet的方式;短消息设置主要设置发送短消息的端口和速率等;站点设置主要设置与远端站点连接、操作的参数以及站点视频编码参数等选项;移动侦测设置主要进行移动侦测的参数设置,包括侦测灵敏度、触发门限值等;
通过菜单操作(【操作】→【参数】),或者单击工具条上的 图标,都可以进行“参数”设置,设置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服务器设置:单击对话框中的服务器设置卡页可以对网络连接的参数进行设置;
网络连接接收器支持两种连入Internet的方式:直接连接和通过代理;
直接连接是指本地机器通过ADSL / LAN / PSTN / ISDN直接接入Internet或者本地机器分配有Internet网络上的唯一地址的情况。列表框中显示当前机器上所安装的所有网络设备的信息,包括网卡、调制解调器以及它们当前的IP地址和子网俺码。如果是通过ADSL / LAN / PSTN / ISDN直接接入Internet则在列表框中选中接入Internet的设备,在地址栏中会自动显示该设备当前的IP地址,端口号默认为3000;如果本地机器分配有Internet网络上的唯一地址,则在地址和端口编辑框中输入本机的固定IP和未被使用的端口号;
通过代理;如果本地机器是通过局域网内的代理服务器连入Internet,在确定SOCKS5代理服务有效的前提下可以使用代理服务接入方式。选中“通过代理”单选按钮,在下面的编辑框中输入代理服务器的地址和端口(SOCKS5服务端口)。如果代理服务器需要身份认证,还需要设置用户名和密码。
注意:有些代理服务器需要在本程序外部进行身份认证。

短消息设置:单击对话框中的短消息设置卡页可以对短消息发送的参数进行设置;如下图:

短消息端口:如果本地机器已经通过串口与GSM调制解调器连接,则接收服务器可以通过此处设定的参数自动向远端站点发送短消息:选中“通过串口发送短消息”复选框,然后选择串口号和串口速率。如果本地机器没有配置GSM调制解调器而需要手动发送短消息,或者远端站点已经设置了接收服务器的静态IP地址,则应该取消“通过串口发送短消息”复选框的选择。

站点设置:单击设置窗体中的“站点设置”卡页,可以对站点的一些参数进行设置,如下图:

一般选项:在一般选项中可以设置站点激活后是否自动进行图像传输;当站点异常中断后再次重新上线后是否自动恢复到中断前的状态;接收到的视频图像是否进行缩放显示;
录像文件保存目录设置录像文件自动保存到哪个目录下,如果不进行设置,录像文件保存在程序所在的目录下;单击“…”按钮弹出目录选择对话框(如下图),在其中选中录像文件要保存的目录然后确定;

视频参数:启动帧间压缩编码选项:如果启动了此选项,视频图像序列将进行帧间压缩,压缩效率提高,传输帧率提高,适用于网络状况良好的通信链路上;否则视频图像序列都将由关键帧组成,每帧数据量较大,传输帧率较低,适用于网络状况较差容易丢失数据的通信链路上。
帧间数表示相临两个关键帧之间非关键帧的个数,取值范围在0~200之间,值为0时相当于关闭帧间压缩编码选项。
“视频参数设置”按钮可以设置所有站点连线激活后的默认视频参数。单击此按钮后,弹出视频参数调节按钮,如下图:

可以调节视频采集的亮度、对比度和饱和度参数,设置视频编码器编码的色彩以及编码格式(预置方案的选择)。

移动侦测设置:单击设置窗体中的“移动侦测设置”卡页,可以对站点的移动侦测参数进行设置,如下图:
“侦测灵敏度”是指对图像变化幅度的敏感程度,值越大对图像变化的敏感程度越高;“触发门限值”是指对图像变化的区域大小的限制,值越大允许图像变化的区域越大;“报警触发超时时长”是指报警触发后持续的时间长度,报警持续指定的时间后将自动解除报警;“报警播放声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