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0GM 应用问题

楼主(2007-01-16):
FX2N-20GM 能驱动步进电机吗? 20GM输出给步进驱动器的信号是不是只有FP(+),或RP(-)两路脉冲? 有脉冲+方向的接法吗? 怎么连接?

网友A:
可以驱动步进的
有脉冲加方向

网友B:
FX2N-20GM 是一個可以在內部寫定位參數的脈沖發生器,當然可以接步進電機了,它還提供插補。兩軸聯動的理想品。接步進浪費了。正轉脈沖接到放大器的CW反轉接到CCW,放大器接好電源就好了

楼主:
  20GM 输出+,-脉冲用什么指令?PLC 好像没有直接驱动这种方式的指令.?
  不用20GM时,直接PLC脉冲+方向的接发可使用DDRVI等.

5:30am

网友:
5:30am

网友:
在接线上没有什么区分,主要在20gm参数设置上的选择

网友C(2009-05-12):
請問20gm的參數設置是通過本身專用的軟件設置的,還是通過plc主機傳送設置的?(參數0---------參數110)

网友D(2009-09-19):
20GM使用手脉发生器,应使用多少电压的手脉?

24VDC?

12VDC?

5VDC?

网友E:
可以驱动步进电机

方向+脉冲和正反转脉冲都可以,在VPS的Parameter Setings中的Pulse output format设置,也可以通过PLC用TO指令设置给20GM设置参数。接线上一样。

还有20GM不上用DDRVI等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