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Hz单相电机电源如何实现?

楼主(2007-01-16):
请教一个问题:
我现在有一单相电机,额定电压AC230V,额定频率60Hz,功率7.5KW。
现在我想让他正常运转。选一个变频电源,30KVA的够用吗?

除了选变频电源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

楼主:
样机来自美国,设备应用地好像也是美国。现在是打算在国内生产,但是又没有合适的电源。

网友A:
不间断电源,只要买主机就OK了!
例如:你可以选择15KVA就可以满足要求。
我这里就有:13915530762

网友B:
15KVA的就足够了

网友C:
我想是吧

网友D:
样机来自美国——换成国产的三相电机不可以吗???

楼主:
不可以换成国产的三相电机,因为
样机来自美国,设备应用地还是美国,只是在中国生产。

网友E:
现在的单相变频器很多,你上百度等搜索一下就有,出口设备很多都是这种应用,60hz输入50hz输出。很常见的应用。

楼主:
请看清:单相电机,额定电压AC230V,额定频率60Hz,功率7.5KW

网友E:
这些都是常见的应用,你上百度、古狗搜索一下,有很多家都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