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星三角启动.

楼主(2007-01-16):
星三角启动,三角形运行选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的标准是按相电流即.58倍选取,那么星行接触器是按什么标准来选择? 谢谢!

网友A:
没那么麻烦,都用一样的.

网友B:
搂上说的没错,没那么麻烦,都用一样的.一般地说电机起动时电流要大一些,起动后运行电流相对要小一些,热继电器用一个,接触器两个选取相同的,

网友C:
同意楼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