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B功能块的用途
....。

楼主(2007-01-16):
请教一下。ob35。ob80 ob81 ob100等功能块具体怎么使用啊?
需不需要在CPU中设置什么?

网友A:
0B80是:
Time Error (OB80)

Description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the CPU calls OB80 when a time error occurs. Time errors include the following, for example:

Maximum cycle time exceeded

Time­of­day interrupts skipped by moving the time forward

Delay too great when processing a priority class

Programming OB80

You must create OB80 as an object in your S7 program using STEP 7. Write the program to be executed in OB80 in the generated block and download it to the CPU as part of your user program.

You can use OB80, for example, for the following purposes:

To evaluate the start information of OB80 and to determine which time­of­day interrupts were skipped.

By including SFC29 CANTINT, you can deactivate the skipped time­of­day interrupt so that it is not executed and only time­of­day interrupts relative to the new time will be executed.

If you do not deactivate skipped time­of­day interrupts in OB80, the first skipped time­of­day interrupt is executed, all others are ignored.

If you do not program OB80, the CPU changes to STOP mode when a time error is detected.

You can find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OBs, SFBs, and SFCs in the

网友A:
OB81是:
Power Supply Error (OB81)

Description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the CPU calls OB81 if one of the following fails in a CPU or an expansion unit

The 24-V voltage supply

A battery

The complete backup

This OB is also called when the problem has been eliminated (the OB is called when an event comes and goes).

Programming OB81

You must create OB81 as an object in your S7 program using STEP 7. Write the program to be executed in OB81 in the generated block and download it to the CPU as part of your user program.

You can, for example, use OB81 for the following purposes:

To evaluate the start information of OB81 and determine which power supply error has occurred.

To find out the number of the rack with the defective power supply.

To activate a lamp on an operator station to indicate that maintenance personnel should replace a battery.

If you do not program OB81, the CPU does not change to STOP mode if a power supply error is detected, in contrast to all other asynchronous error OBs. The error is, however, entered in the diagnostic buffer and the corresponding LED on the front panel indicates the error.

You can find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OBs, SFBs, and SFCs in the

网友A:
STARTUP Mode

Before the CPU can start processing the user program, a startup program must first be executed. By programming startup OBs in your startup program, you can specify certain settings for your cyclic program.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startup: warm restart, cold restart, and hot restart. A hot restart is only possible on S7-400 CPUs. This must be set explicitly in the parameter set for the CPU using STEP 7.

The features of the STARTUP mode are as follows:

The program in the startup OB is processed (OB100 for warm restart, OB101 for hot restart, OB102 for cold restart).

No time-driven or interrupt driven program execution is possible.

Timers are updated.

Runtime meters start running.

Disabled digital outputs on signal modules (can be set by direct access).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

网友:
谢谢。。。怎么全是英文啊

网友A:
我的编程软件是英文的。所以是。

网友B:
看相关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