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0a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7-01-16):
TP170A在触摸的时候反应迟钝,有时干脆没反应。请那位大侠指教。

网友A:
触摸屏外部温度如何?过低会引起反应迟钝.

网友B:
同意楼上,温度低,液晶本身反映速度就慢了,不是机器的问题

网友C:
外部温度是一个方面,还有你调用tp170里面的校正触摸屏,校正一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清洗一下屏幕。

网友D:
是不是设置的按键角度不对,我记的有上,中,下.如果你设置的是下方触模,但每次按的时候是按中部,当然不灵.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估计是屏上有轻微划伤的原因吧,现已去维修部修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