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张力控制吗???

楼主(2007-01-16):
    请问要随着卷绕改变张里的大小有人知道该怎么弄吗??

网友A:
用 电/气转换器, 先设置初始卷绕直径,之后,会随着直径的改变而动态调节张力输出的大小

网友A:
你这个张力用在什么设备上面? 是开卷装置吧?

楼主:
朋友你在那呢?留个联系方式吧,请教你

网友B:
有好几种方式:
1、磁粉张力控制
2、伺服电机控制张力系统
3、用模拟量控制伺服气动装置

网友C:
要实现锥度张力吗? 收卷的时候“里紧外松” ?  想用开环还是闭环? 实现这个东东不难。 很多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当然,自己用PLC做锥度换算也行。

楼主:
  要里松外紧能改变的,有做的吗?可以联系我  13725546119

网友A:
最好把使用方式和要求说清楚点。

网友D:
只要能做到在线直径测量或估算,随时动态调节力矩大小,就可以控制张力输出的大小。我在某款络丝机上见过类似方案。

网友E:
可以用电流控制张力,随着卷径增大或减小自行调节,我公司选用西门子6RA70调速装置,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