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选用何种变压器

楼主(2007-01-16):
公司有台设备从Mexico过来的,所以总电压是220VAC,3相。现在工厂里只有380VAC,是否需要购买一个变压器从380VAC变为220VAC,整台设备的功率也一般,最大的电机是15HP,(约11KW,220VAC),其他就是PLC和伺服驱动电机。总电流不会大于100A,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A:
肯定380/220了,厂家没配变压器吗?那你们的采购是怎么谈的?注意选变压器时容量要算够

网友B:
功能要略微选大些,倒不是说变压器输出电流不够,而是在电机启动时可能在变压器上产生较大的压降,引起启动困难。(220V的电机电流比380V大了几乎一倍)!

网友C:
民民:有一个公司专卖这个东西,380转220的。忘了公司名称了。

网友D:
一般此类电机有二百/四百两档接法,380用四百的接法应该是可行的,虽然输出功率有所降低。plc和伺服控制驱动器有可能使双电源制的,如果是110v单电源的只要配一个小容量的变压器即可。翻一下图纸看可不可这样改。毕竟变压器的容量和价格不是成正比的。

网友E:
用三相调压器

网友F:
有这种的变压器买的,注意买的时候根据的的用电设备要求来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