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张力控制 急急!!!

楼主(2007-01-16):
请问要随着卷绕改变张里的大小有人知道该怎么弄吗??

网友A:
改变卷绕转速比不知行不行.

网友B:
可以用矢量变频闭环控制,也可用磁粉+传感器闭环

网友C:
有专门的张力控制器,一卷料可以一直调到一个固定的张力上。

网友D:
可以说得详细一点吗?
比如变化的速度?

网友D:
你的要求是不是随着绕卷直径的变化,力矩发生变化,但是要求张力保持恒定?用气动系统就可以实现,变频电机太贵!

网友E:
F=T/R
T=(9550*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