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轮胎检测

楼主(2007-01-16):
现在有一条传送带,工人将轮胎放到传送带上后,采用什么样的传感器能检测出轮胎的重量呢,或者计量个数也行,因为当工人传送一定量的轮胎到皮带上后,系统发出信号提示工人不用再往皮带上放轮胎,要求变送输出4-20mA的信号。

网友A:
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试一下。

网友B:
去买一个张力传感器就可以了

楼主:
我该选择怎样的张力传感器呢,它是什么原理,能否详细的说说,谢谢

网友B:
楼主咋随便改名字啊,不诚实哈。我估计你是需要检测传送带的负载问题,所以可以通过其张力来检测,也就是检测其绷紧程度,在包装机械上常用到张力控制系统,里面就有个张力传感器,其实就是检测压力,我想能达到你的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