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自由口通迅

楼主(2007-01-16):
你好:
高手请出招,小弟对S7-200不是太熟,现在用一台S7-200 CPU214XP,对夏门宇电的PID仪表通迅,先用串口发了一串数据16进制:81 81 43 00 E8 03 2C 04到仪表,有回复,也改变了一路的SV设定值。证明数据和校验正确。
接着用PLC发现数据:81 81 43 00 E8 03 2C 04 16进制。结果在串口上收到的数据是:3F 3F 5E 2F F2 A7 F7 FF。不知道怎么会显示这个数据,
这时不是ASCII码的数据,是不是用自由口发送的数据只能是ASCII码和二进制数。请教高

网友A:
一般仪表如果接收的数据中地址不是它,校验不对,那么它就不回复信息。有回复说明发送的数据它接收的正确。那么返回的数据是什么意思呢?那就要看仪表的通讯协议了。协议中有明确的意思。
自由口发送是只认0、1,当然可以是ASCII。我的网站:plc.123ye.com。我生产西门子编程电缆、三菱、台达等编程电缆。

楼主:
我现在用串口调试工具:搞定了仪表这边的通迅,发送:81 81 43 00 E8 03 2C 04 能通迅上,但是我现在用PLC上发出这些数据:81 81 43 00 E8 03 2C 04 时,在串口上接收到的却是:3F 3F,,,这些东西, 是怎么会事呢??

网友A:
“3F 3F,,,这些东西”这些数据应该是仪表返回数据。看看仪表的通讯协议,就知道它代表什么了。

网友B:
楼主不妨检查一下plc在发送这些数据的时候是否自己开头或结尾附加了某些东西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