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MICROMASTER Vector变频器升降速

楼主(2007-01-16):
求教各位师傅,西门子MICROMASTER Vector变频器,想利用端子升减速功能控制变频器速度,请问需要调节哪几个参数?怎么调节呢?本人没有说明书,急求!先谢谢了!

楼主:
将P006=000,
 P007=000
 P051=11
 P052=12
 P910=000

分别短接端子DIN1与9脚及DIN2与9脚,频率无变化,变频器不运行,不知是何原因,再次求教,多谢了

网友A(2007-09-23):
P006=001  P007=000
电位器接1,3脚

P021,P022为最底最高频率

网友B(2009-05-18):
谁哪里有Micromaster Vector 说明书

网友C:
p007=0

p051=11   端子5闭合增加频率

p052=12   端子6闭合降低频率

13522320288  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