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螺丝发红的原因是这样吗?

楼主(2007-01-16):
380KW高压电动机,正常运行中滑环接线螺丝多次发红,螺丝紧了很多次了都还是要发红。电流也是正常的。最后检查了一下转子线路,有一处三相均有不同程度接头松动。处理之后运行到现在也没有发现螺丝烧红的情况,请问各位。螺丝发红的原因真是因为那个接头松动吗?

网友A:
实践证明你的处理方法是对的!

网友B:
应该就是它了!

网友C:
绝对是它

网友D:
是的,接触不好会有这样的结果。

网友E:
螺栓松动,电阻变大,发热量变大,最终导致此线断线

网友F:
接觸電阻變大了唄

网友G:
是的.我也碰到过类似的事件!当时也是接线端子松动发热导致的

网友H:
应该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