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动机里的下垂特性(droop)是指什么?

楼主(2007-01-16):
请问各位大侠
电动机里的下垂特性(droop)是指什么?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B:
什么电机的参数特性?单位量纲是什么?

网友A:
还有应用场合和背景,这样的话大家也能帮助分析一下呀,AB的变频器中倒是有一个类似的名词。

网友B:
既然AB的变频中有类似名词,说明书或手册中是否有解释呢?

网友C(2011-01-16):
在精度要求不高的主从同步控制过程中,通过使用droop功能,当负载增大时,通过给定速度减去满负责droop的比例值达到负荷的平衡分配。

网友D:
下垂特性是指在电动机严重过载时,能自动地将电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即使堵转,也能将电流限制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下垂特性是指在电动机严重过载时,能自动地将电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即使堵转,也能将电流限制住。

感觉说得很有力!!

网友B:
一种限流措施?!

网友F:
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G:
5楼所说的droop见于传统变频器用于双电机共享负载时的驱动方式,即变频器的“多拖一”。这是一种常见的且精度最差的模式,变频器均接收相同的速度指令,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交互关系,多用于柔性机械连接、性能要求较低的传动系统~~

网友B:
长见识了!

网友H:
学习中!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