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I/O模块属性—通道增益的修改

楼主(2007-01-16):
确定FM148A的通道参数。假设通道1、2、3为电压型(0~10V),其它通道为电流型(4~20mA),请列出该模块的Parameter参数中Byte1——Byte18各参数的值...
请各位大侠帮我设置一下,为什么要这样设置也请详细的给讲解一下.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听和利时的工程人员说,电流及电压的区别就是byte1、byte2。前者则都应为85,后者好象都为32。byte3、4都为4、0,余下的类推。加我QQ:529797018,以后多多探讨。

楼主:
据我所知:
Byte0:规定为1,采用默认值不需修改。
Byte1:每两个Bit位表示一个通道的信号类型,电压信号描述为“00”,电流信号描述为“01”。该字节从其低位到高位,依次对应通道1、2、3、4的信号类型。因为只能是电压型,所以该字节值恒等于0,采用默认值不需修改。
Byte2:通Byte1,通道5、6、7、8的信号类型。恒等于0,采用默认值不需修改。
Byte3:通道1的增益(放大倍数),根据热电阻的分度号和温度信号的量程范围
Byte4:通道1的增益的高位字节,保持默认值不需设置。
Byte5:通道2的增益(放大倍数),查P458表可得到。
Byte6:通道2的增益的高位字节,保持默认值不需设置。

Byte17:通道8的增益(放大倍数)
Byte18:通道8的增益的高位字节,保持默认值不需设置。
和你所说的有些出入......
注:这是以FM143模块为例.

网友B(2007-05-15):
电流为01所以全是电流01010101,01010101即85,85电压为10所以1、2、3电压其余电流就是01010101,01101010算算是多少!呵呵!还要注意其他字节电流4,电压为2

网友B:
电流为01所以全是电流01010101,01010101即85,85电压为00所以1、2、3电压其余电流就是01010101,010000000算算是多少!呵呵!还要注意其他字节电流4,电压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