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5.5P11无输出

楼主(2007-01-16):
一台富士5.5P11机器,开机显示正常,启动后频率上升显示也正常,可就是没有电压输出,检查了驱动电路都是好的,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有测驱动的波形吗?

楼主:
应该不是驱动电路的问题啊,总不至于几路都同时坏的,估计是检测电路有问题,可一时又查不出

网友B:
富士P11最小的是7.5KW啊,你的5.5KW的是不是假货啊

网友C:
楼主:是FRN5.5G11S-4CX的吧,驱动板坏了可能性极大。我有特价新品,北京蔡工13701089630

网友D:
参数设定是否正确?也有可能主控板故障。

楼主:
是打错了,7。5KW的,主板试过没问题,

网友E:
别带电机,无电压输出===驱动板坏。
别带电机,有电压输出;带电机,无电压输出===模块坏。

网友C:
森陆也是一个老高手了!

网友F(2009-05-04):
楼主,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G:
模块坏的可能性不大,检查模块到输出的电路,很可能是有小电阻坏了

网友G:
还有    你是输出端子没输出还是模块没输出,确定了是哪块的问题再查,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