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伟的开关电源为什么总是烧?

楼主(2007-01-16):
我厂里PLC输入电源是明伟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DC24V 4.5A保险是4A,有几次因为外部信号对地短路,保险不烧,反而电源烧了,我很是感到奇怪.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会这么差吗?
衡孚都有短路自我保护功能, 价格只有明纬的70%

网友B:
那就用weidmiller试试

网友C:
可能是结构问题,或选用的元器件余量小了

网友D:
明纬与明伟是不一样的,真正台湾明纬的开关电源是有短路保护功能的,也不会出现以上所说的情况。

网友E:
台湾明纬的开关电源假货很多
在市场200W的台湾明纬的开关电源才160元,可能是真的?

网友F:
楼主买的是假货!

网友G:
怀疑是假货。请落实一下,在回信

网友H:
可能是假货.需要什么开关电源加QQ723553.

网友I:
怀疑楼主用的是假货。

网友I:
有次用上海明纬的(还不是台湾明纬)开关电源,电工因为不小心把现场的正负极短路了,结果半小时后我才发现。电源外壳温度比较高,大概有40度左右,满以为电源烧了,经过测试后结果发现电源居然是好的!

网友J:
好多开关电源都有短路保护的,可以现场短路试的

网友K:
请问明伟的开关电源输出稳定吗?性价比如何?

网友I:
稳定,性价比不错,不过价格有点高。

网友L(2007-04-06):
明伟的开关电源抗干扰如何?

网友M:
上海三基的开关电源的抗干扰性能优良.因为它的前身上海电科所是专门做抗干扰研究的.有需要请联系我010-62102566-118 王生

网友N:
我买了三个,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O:
 怀疑是假货

网友P:
保险丝太大了吧!

网友Q:
我们几年来的产品都使用广州明纬(台湾授权)开关电源,没有发现任何一套设备开关电源毛病。与欧美产品比便宜多了,余量放大些,很放心使用。

网友R:
我们有用台湾明纬的开关电源,前天发现一个坏了.主要原因是批示灯不亮,没有5V,24V输出了.检查了没发现哪个管有问题呀,请教你们

网友R:
哪位高人有原理图呀?能不能上传?

网友S:
假明纬吧

网友T:
我们每年用几十个总有的,还没有发现哪个电源坏过

网友U:
我们是河南台湾明纬的代理商  备有大量的现货 需要的话
和我联系
S-100-24  90元
0371-68554130

网友V:
贵公司负责人您好!!!

我公司是北京一家开关电源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我公司开关电源采用最优化的电路设计,使用最先进的器件,使其具有高效率、高精度、高可靠性的特点。该电源输入电压范围宽,内置EMI滤波系统,抗干扰能力强,并且具有完善的保护能力,体积小、重量轻、金属外壳散热性能好,已被各行业广泛采用。还可以按客户需要设计制作特殊电源。

本公司郑重承诺★★长期有货\终身维修★★

产品简介
开关电源有AC/DC、DC/DC系列该产品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稳压范围宽、稳压精度高的优点,便具
有可靠性极高,安装非常方便之特点,它被设计成一个功率密度极高的模块,用户可以把它作为元器件,直接焊接在印刷线路板上,方便的替代线性电源。
  本产品品种现已相当齐全,输入有单相、三相输入电压范围覆盖50V到456V;输出电压有1至多路,输入电压规格有5V、6V、9V、12V、15V、24V和48V等,输入功率有15W~500W等多种系列;并且有多封装和安装形式可供选择,此外该产品在电磁兼容(EMC)性技术上也积累了经验的产品在提高电源在严劣电磁环境下的抗干扰能力,保证电源系统更安全、更可靠的运行。

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AC 110V±20%/220V±20%
输入频率:47-63Hz
输出电压:DC5-60V
输出方式:单路、多路、正负、共地、独立地均可定制
输出功率:15-1200W
输出电压调节范围:±10%(对于主输出电路)
电压稳定度:≤0.5%
负载稳定度:≤1%
纹波系数:≤1.0%
保护功能:具有过流、短路保护功能(在消除过载或短路后能自动恢复)
过热保护(根据客户要求)待温度降低后需重新启动
过压保护(根据客户要求)保护后需等待1-2分钟后重新启动
工作频率:40-100KHZ
温度系数:0.02%-0.05%

工作海拔高度:£2000m
保持时间:满负荷时典型值为10ms
效 率:≥75%
隔离电压:输入对输出:1500VAC或2121VDC/分钟(漏电流10mA)
输入对地(外壳):1500VAC或2121VDC/分钟(漏电流10mA)
绝缘电阻:输出对地(外壳):500VAC时大于200MΩ
工作环境温度:商业品:-10℃--+55℃
工业品:-20℃--+55℃
军用品:-40℃--+55℃
储存温度:-20℃--+85℃

工控开关稳压电源

▲ 105°C输出电容器
▲ 全球使用AC输入电源
▲ 效率高、工作温度低
▲ 软启动电流、有效降低AC输入冲击
▲ 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
▲ 体积小、重量轻
▲ 100%满负荷烧机测试
▲ 内装EMI滤波器、纹波小

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1、 检查标注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否符合您的要求。
2、 按接线标记正确接入输入电压、并将电源"FG"端子与设备外壳或地连接,接线应在切断输入电源的情况下进行。
3、 对大功率的电源一般"+"的接线端子与"-"的接线端子均有两个或多个,实际上多个"+"或"-"的端子在内部是连接的,相当于一路电源,应均匀接入负载。
4、 直流输入的电源应注意正负极性,不能接错。
5、 产品使用不能超载或长期满载。电源长期工作应按80%的使用率计算工作电流。
6、 电源安装应注意通风良好,在密闭的设备中使用应考虑通风、散热。
7、 非专业人员不得拆装分解电源,避免造成触电危险。

邮箱:love681717@sina.com

QQ:48063839

手机:13120441879
http://shop34453296.taobao.com

网友W:
使朝阳的了.那质量,拿到手里,就感觉好!
就是不让修,全都是封灌的!

网友X(2007-05-14):
LZ 和我有同感!
我公司的单片机用 的也是台湾 明纬 也是经常烧! 老烧一个 白色的绕线电阻 ,现在600W 的又老烧 一个8个角的IC(其中4个角是短接).  机器还是台湾 进口的.  气死^

网友Y:
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Z(2008-02-18):
绝对是假货,开关电源都有短路保护功能的,不会轻易损坏.

网友AA(2010-11-29):
明纬开关电源常烧,有的是输入烧,有的是无输出。型号S-240-24。绝对正品。

网友AB(2012-09-21):
电源不是台湾明纬的,再说你这保险丝也没起作用啊,选件采购都有问题

网友AC:
开关电源的输入输出侧加装小型断路器

网友AD:
MW开关电源是不好,公司买的MW-NES-25-5用不多久就坏,现象都是无输出。

网友AE:
引用 网友I:
怀疑楼主用的是假货。

网友AF:
明纬的还是不错的,

1、很可能是假货

2、外部电压不稳定

网友AG:
明纬电源还是不错的。

网友AH:
引用 网友D:
明纬与明伟是不一样的,真正台湾明纬的开关电源是有短路保护功能的,也不会出现以上所说的情况。

网友AI:
如果有些设备比较值钱的话,还是使用进口的电源好了,模块电源挖开来看下,跟国外的真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包括温度的控制还有工作效率上,都差很大。

深圳市健三实业有限公司

>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时代大厦A座901号
> NO.901,unit A Tianan Digital Time Building,Chegongmiao,Futian District,ShenZhen.
> TEL:(86)755-8347 5189 or 8347 5185 Ext:817
> FAX:(86)755-8347 5908
> Mobile:18681551205
> E-mail:yanna@jiansan.com
> http://www.jiansan.com

网友AJ:
很可能是买到了假货啊!

网友AK(2012-11-15):
做为开关电源,输出短路的情况下绝对不应该烧电源的,否则开关电源质量不合格。用用我们的电源吧,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还是导轨式开关电源www.szdos.com

网友AL:
和品牌关系大吗?

网友AM:
用台达的开关电源吧!

网友AN:
台湾明纬不是还可以的说么     怎么会老烧呢

网友AO:
肯定是买到假货!!广告怎么这么多,讨厌!

网友AP:
应该检查一下220V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Q:
明纬不仅仅有短路保护,还有很多保护,还带功率因数补偿等多种功能,楼主说的这个电源可能是山寨的吧?

网友AR:
该帖子已经5年半多了快6年了,楼主的问题早该解决了,呵呵呵,我认为楼主的电源肯定买假的了,我们单位前一段时间也烧了一个,估计进料被商家骗了或者有什么潜规则。现在都买不着正品了,呵呵呵

网友AS:
对:老愚者关于我们几年来的产品都使用广州明纬(台湾授权)开关电源,没有发现任何一套设备开关电源毛病。与欧美产品比便宜多了,余量放大些,很放心使用。 内容的回复:

我支持明威   用三年了  没发现大问题

网友AT(2012-12-31):
    全国最大PCB打样厂家--深圳嘉立创
夏先生 电话  15999602954  QQ 2593580130/843911580

单/双: 50元/10片 (长宽 5CM以内) 交货3天
单/双:100元/10片 (长宽10CM以内) 交货3天

四层: 200元/10片 (长宽 5CM以内) 交货4天
四层: 300元/10片 (长宽10cm以内) 交货4天
六层:1200元/10片 (长宽10CM以内) 交货6天

免费测试可加急 建滔FR-4 kb6160料 全自动沉铜线干膜制程

 (我司提倡技术领先 客户至上专业,优质,快速的服务宗旨,
确保98%准时交货!样板出货量均1500款/天 !欢迎来电咨询 )

网友AU:
要不就是开关电源问题,要不就是保险丝的问题

怎么没人怀疑是保险丝的问题呢??????????????

网友AV:
我们也用台湾明纬的,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