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控制的Y—△降压启动不能正常启动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楼主(2007-01-17):
(文章的附图在附件里面)
时间继电器控制的Y—△降压启动不能正常启动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The time relay controls Y─△ falls voltage the reason and the solution which the stare cannot normally stare
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工控的发展也是一日千里,Y-△降压启动作为一种简单的启动方法其接线简单,操作方便,在启动的时候减小了对电网的冲击,在降压启动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一.故障起因及现象。
某小型砖场为了扩容,现有的电器和生产设备已经不能满足扩容后的需要,遂对电器及生产设备也进行了改造,但扩容后的搅拌机不能正常启动。该搅拌机所配用的电机为30KW的三相笼形异步电动机,正常运行时为△接法。由于该厂厂用变压器的容量不允许电动机直接启动,而电动机正常运行时为△接法,经设计部门评定:当搅拌机空载的时候进行Y—△降压启动完全可行。按照设计单位给出的图纸接线进行试车的时候也正常。正式投入运行的时候却不时地出现启动失败的现象。经过观察发现:按下启动按钮SB2的时候(图1)KM1,KM3及KT都能正常吸合但是在KT动作的瞬间KM2不能吸合,同时KM3断电,遂启动失败.
二.故障分析.
经分析产生以上故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1.线路上各个连接点接触不良,使接触器不能正常动作造成启动失败.
2.元件本身存在缺陷,使之不能很好的工作.
3.设计的线路本身存在缺陷.
通过观察发现线路各处并没有烧焦或打火的痕迹,重新对线路的检修同时也同时基本排除了第一种情况.
经过对设计单位给出的图纸(图1)分析发现电路设计的本身的确存在故障:当按下启动按钮SB2的时候,KM1,KM3及KT都能正常工作,但在KT动作的瞬间,KM2动作,但在KM2动作的时候KM2的常闭触点将KT的线圈分断,造成KT失电,KT的常开触点瞬时断开.经过测定发现:KM2的衔铁吸合的力量与反作用力弹簧的力量相当,从而使得KM2的衔铁动作的速度稍慢。而接触器触点动作的规律是:常闭触点先断开,常开触点而后闭合。这样就造成了KM2的常闭触点已经断开而常开触点还没有闭合的现象。结合线路本身设计的缺陷,电动机不能正常启动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解决方案。
方案(1)
把原来的接触器更换成性能更好的接触器。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线路本身的缺陷。
方案(2)
让KT的线圈长期工作在通电状态(图2)。虽然本方案基本解决了电动机不能正常启动的故障,但本线路也存在很大的弊端:时间继电器长期处于通电状态,既不利于节能还大大的缩短了时间继电器的使用寿命。
方案(3)
把时间继电器KT换成通电延时动作,断电的时候同样也延时动作的时间继电器(图3)。KT,KM3线圈的主电路也由KM2的常闭触点控制改为由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和 KM2的常闭触点串联起来控制。KM2线圈支路上的时间继电器的触点改为通电和断电都延时的触点。KT的通电延时时间为电动机的启动时间,断电延时的时间只要整定在0.5S以上即可。这样解决了电动机不能正常启动的故障,同时也克服了时间继电器长期通电的弊端。
四.实施效果。
三种方案经过设计单位的评定以后,认为第三种方案的可行性较强,遂对电机的控制电路按第三种方案进行了改造。经实践证明效果较好。该生产机械一直使用至今,电路也没有出现过上述问题。

网友A:
可惜看不到图!值得借鉴的经验!

网友B:
没图,似盲人摸象。

网友C:
看样子是徒弟出的图,才有后面改造一事。

网友D:
其实我觉得现在还用什么Y-△降压启动嘛,太复杂了点,而且也不大可靠,用软启动多好啊,对电机冲击也狠小,保护既灵敏又完善!

网友E:
星三角电路没所说的那么复杂.

网友F:
老掉牙的课题!!!!

网友G(2007-04-11):
要是能看到图就好了

网友H:
把图发上来看看啊

网友I:
不错啊,有图就好了

网友J:
星三角启动有很多成熟的电路,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H:
学一个成熟,正确的和你学一个不太完善的效果绝对不一样

网友K:
只要知道原理,什么都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