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
安川伺服调试问题

楼主(2007-01-17):
带负载上电运行后 改参数不是有声音就是振动的厉害 稍微调好一点后 伺服相应很慢 停下来的时候很明显的看到两段速度 最后以很慢的速度达到稳定-没有振动 (采用位置控制模式)
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这和你的控制系统有关吧,不一定就是安川伺服的调试问题。

网友B:
刚度和响应永远是一对矛盾。合理的加减速规划也很重要。

楼主:
to 波恩
谢谢你的回复 , 现在稍微好了点。我调的是不干胶印刷机器
现在的问题是可能还有震动或超程 精度达不到要求 不知道调那个参数好点 噪音还是有

网友B:
震动、超程、噪音!建议你将增益或者刚度再降降

楼主:
如果刚性不匹配 是不是会有震动 噪音(包括伺服不接受命令信号-伺服on信号开) 超程是不是发生在定位快结束时 这时由于超程发生振动影响最后的精度 现在误差可能还有20个丝左右
现在还可以调那个参数好

网友B:
刚度设定过大,自然会振,减小位置增益,甚至速度增益。
你明确是由于超程导致影响最后的精度,还是振动导致影响最后的精度 ?

楼主:
请问下刚度是什么概念 由定义公式嘛 跟那些有关系
机械为什么会震动呢

网友B:
具体公式有些复杂,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推导,一般而言刚度与增益有关,增益高,则刚度大,也就容易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