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TEP 7 V5.3S时,提示"未找到SSF文件“

楼主(2007-01-17):
安装STEP 7 V5.3S时,提示"未找到SSF文件“
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第一:你将你的系统地区语言设置为英语。重启动
第二:你将安装文件直接拷贝到你的d:/,不要放在文件夹里面。

网友B(2007-08-25):
安装文件目录有中文字符,都改成英文字母就可以了

网友C(2008-07-24):
谢谢啊,已经搞好拉

网友D:
楼上说的经典啊,我以前也是这样解决的!请大家加个西门子的QQ群吧 66706362 大家有什么事情也好一起讨论!谢谢

网友E:
升级到STEP7 V5.4,因为STEP7 V5.4英文版的也可以在中文状态下安装,但安装目录的路径里不允许出现中文,例如D.\Program Files\Siemens\Step7

网友F:
解决方法为以下几种:
1、找到SSF文档
2、手动编辑SSF文档,使用记事本,写入软件名称(西门子标准),保存为SSF文档。
3、刻录到光盘内进行安装。
4、将安装文档复制到根目录下,执行安装程序。
5、直接进入安装文档内的Setup执行,比如,如楼主的程序可以直接运行安装文档内的Step7目录中的Setup。
6、使用虚拟光驱进行安装。

大致也就以上几种方法,同时提请您注意的是:安装路径中请不要使用中文字符。

网友F:
或在试一下:

第一:将你的安装文件直接拷贝到盘的根目录下。
第二:打开控制面板将区域语言和unicode更改为英语重新启动

网友G(2009-03-02):
该方法可行,谢谢!

网友H(2009-05-09):
谢谢,困扰我多时的问题终于找到答案了

网友I:
老李,你的方法管用.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