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01-17):
关于变频器的几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
1、变频器是否可以串联使用?
如第一台单相入三相出,第二台三相入三相出。
2、变频器是否可以并联使用?
如两台2KW并联给一台3.7KW供电。
3、变频器三相输出是否可以接单相电机,另其一相空置?
将变频器输出电压、变频调整为单相电机的额定值。
4、变频器三相输入侧是否可以缺相运行?
前提条件,负载远小于变频器带载能力,只做为临时检测变频器使用。

请大家说出利弊

楼主:
没人能回答啊?

楼主:
那请版主给回答一下如何?

楼主(2008-05-27):
时隔一年,仍然无人能回答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好奇怪,有意思,我也想知道

帮顶

网友B:
1、变频器是否可以串联使用?
如第一台单相入三相出,第二台三相入三相出。
没有用过,不过变频器的输出波形不是完美正弦波  所以作为其他变频器的输入电源,可能会导致变频器的整流部分损坏

2、变频器是否可以并联使用?
如两台2KW并联给一台3.7KW供电。
普通变频器不行  现在英威腾好象可以两台变频器并机使用,不过要加其他手段。

4、变频器三相输入侧是否可以缺相运行?
前提条件,负载远小于变频器带载能力,只做为临时检测变频器使用。

负载不重的情况下,完全可以的!

3、变频器三相输出是否可以接单相电机,另其一相空置?
将变频器输出电压、变频调整为单相电机的额定值。
不行  变频器输出侧禁止接容性负载,不然容易击穿IGBT

网友C:
 2、变频器是否可以并联使用?
不可以同频同相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D:
“变频器是否可以串联使用? 如第一台单相入三相出,第二台三相入三相出。”
“没有用过,不过变频器的输出波形不是完美正弦波 所以作为其他变频器的输入电源,可能会导致变频器的整流部分损坏 ”
1、变频器是不可以串联使用的;

2、因为变频器输入端整流桥输入的电流是整流管导通时,直流部大电容充电的脉冲浪涌非线性大电流,不是正弦波电流;

3、大电容充电的脉冲浪涌非线性大电流,要求容量很大的交流电源,才能满足要求;

4、变频器输出的PWM模拟正弦交流电无法提供大电容充电的脉冲浪涌大电流的要求,如果变频器的输入用另一变频器供电,会造成另一变频器逆变模块工作异常,或严重过流烧毁;

网友D:
“2、变频器是否可以并联使用? ”
“如两台2KW并联给一台3.7KW供电。 普通变频器不行 现在英威腾好象可以两台变频器并机使用,不过要加其他手段。”

1、变频器是不可以并联使用的 !

2、变频器输出的PWM模拟正弦交流电,实际上是高频矩形波;

3、如果两个变频器的输出端并联,会形成相互输出电压的正反向并联,形成较大的短路环流,而烧毁逆变模块;

4、输入端如果公用一个交流电源,输出端并联还会造成三相互为短路电流通道而炸机!

网友D:
“3、变频器三相输出是否可以接单相电机,另其一相空置? 将变频器输出电压、变频调整为单相电机的额定值。 ”
“不行 变频器输出侧禁止接容性负载,不然容易击穿IGBT ”

1、变频器三相输出是可以接单相电机,另其一相空置,要将变频器输出电压、变频调整为单相电机的额定值。

2、为了可靠,最好串联电抗器!

3、裂相电容由于与电机绕组串联,不会造成击穿IGBT 的情况;

网友D:
4、变频器三相输入侧是否可以缺相运行?
前提条件,负载远小于变频器带载能力,只做为临时检测变频器使用。

1、如果变频器满负荷运行,一般变频器三相输入侧是不可以缺相运行的,否则直流部电压波动大;

2、前提条件,负载远小于变频器带载能力,只做为临时检测变频器使用,变频器三相输入侧是可以缺相运行的;

网友E:
变频是可以串联使用的,本人试过,不过因为各种变频的特性,参照变频的特性,选取能与前一级变频的性能配套的变频,就可以运行,不是每一种变频都可以的,并联是不行的,因为变频的输出不能带电入

网友F(2013-01-15):
建议你可以咨询一下爱德利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