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只普通的液位变送器(DC24V输入 4-20mA输出)能接多少块数字显示控制仪?

楼主(2007-01-17):
小弟有一个问题,平时大家也许都不怎么关心!每一个仪表都有输入负载能力,特别是提供24V馈电输出那块表的更要注意负载能力问题。一般来说考虑到成本问题,在要求多处地方需要显示控制仪表来显示某处液位时的工程中,大家都考虑的是将其串入回路中,这是就会出现24V那块表串接负载太多的情况。不知道哪位知道这个怎么计算?大概能串入多少块显示控制仪表?另外一般变送器都要求24V供电,这样串接太多仪表的话不是分压了么?难道不影响其正常工作了么?是不是变送器都有一个比较低的工作电压哦??

网友A:
负载特性与电压有关,一般4-20mADC二线制,负载R≤50(V-12),你可以算一下,只要工作电压符合,我想你多接几块数显表应该没问题,但你不能用一个24V电源给所有的负载来供电,要根据工况来选择。

楼主:
to  哲雨:
你提到负载R≤50(V-12),想问一下其中公式中的V是指的外接电压么?如果是24V的话那不是可以承受负载600欧了。而我说的串接,是指利用一块表内置的24V馈电输出来提供给变送器,而且他显示仪表是串接在回路上,从而取得变送器所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达到多处异地显示的目的。能用多少块这样的表是用你给的公式来算么?

网友B:
理论上只要回路电阻小于600欧,可以串五到六块显示仪,我们这曾串过六快.还和变送器及配电的二次表有关,你可以用西安仪表厂的A系列配电器来实现,它可以将变送器的信号转换隔离成与之对应的4-20MA,1-5V信号在另外的回路实现远传.

楼主:
to  于业宏: 谢谢你的回帖!!配电器的想法以前是有过,但是这就需要增加成本。我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有个量的概念(在不增加外部设备的基础上,知道能接多少块显示仪表)。方便大家选型!

网友C:
我公司是生产4~20mA数显表,0~10V数显表的厂家

 ⊙ 本产品特别适宜与通用变频调速器配套使用,与变频器模拟量信号输出端的电压0-10V或电流输出端4-20mA连接,将旋转量经过智能数显表转换成所需对应的如拉速度、速率、流量、频率、行程等所需要获得的对应数值。
 并且可通过数显表的外置调节端修正显示静差值和比例带,确保显示精度。
 ⊙ 产品适用于各种具有线性输出特性的传感器或其他测量设备,如电压、 电流、压力、重量、速度、频率、温度、湿度等的测量显示 The meter can
  be used with linear output features sensor or other measuring as
  measuring and display of pressure, weight, speed, frequency and
  humidifies.
 ⊙ 标准通用性表壳,体积小巧  Current watchcase volume delicate
 ⊙ 测量准确,性能可靠 Measuring precision performances reliable
 ⊙ 最大显示范围±1999 Max display range ±1999
 ⊙ 输入方式:  A. 电流4-20 mA ( 0-20 mA )  或根据用户要求。
 B. 电压1-5V,0-5V,0-200 mV或根据用户要求。

苏州高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工 0512-61708706   www.gotosz.cn